松下PLC FP1-C40

楼主(2014-10-16):
各位

松下PLC FP1-C40的编程软件用哪一个,编程电缆怎么做

网友A:
编程软件用Control FPWIN GR (Windows版),我这里有Ver.2.917 版本,如需要,请联系QQ:332962327。如果你有USB转串口的话,通讯线可以按如下做:2--2;3--3;5--1 (前面为电脑端,后面为PLC端)。如使用有问题,可QQ联系

网友B(2014-12-12):
某宝上有FP1-USB口的数据线,买回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