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编码器如何选型

楼主(2014-10-16):
请问各工控的朋友,目前我司用的高速冲床用的凸轮控制是类似行程开关控制角度来执行某一动作,这种机械调节很不方便,想改用旋转编码器来控制,在触摸屏里头直接设置0-360度任意角度控制输出。请问怎么样选型?要注意哪些地方,是用绝对值还是增量值,是用单圈还是多圈?触摸屏上怎么做出0-360指针显示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建议首选单圈绝对值,但用增量也可以,只不过要有个物理原点校正,一般触摸屏上都有类似表盘的控件,用它读取角度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