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多圈编码器和伪多全圈编码器的区别

楼主(2014-10-16):
提升机上需要编码器

 客户介绍有真多圈伪多圈 诚心请教大家 真多圈和伪多圈的区别

网友A(2015-03-27):
在應用上沒有太多的差別 除了 一個有電池一個無電池 其他條件大多相同

若要對設備有提升 講這兩個的區別沒有意義

网友B(2015-08-04):
引用 网友A:
在應用上沒有太多的差別 除了 一個有電池一個無電池 其...

真不是一个有电池一个没有电池的区别哦,还有机械部分的不同而且很关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應用上沒有太多的差別 除了 一個有電池一個無電池 其...

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现在的伪多圈已经有不用电池的了,用威根特效应计数。

真多圈与伪多圈的根本区别是传感器信息的全真信息与仿真信息的差别,伪多圈是后续变化增加才能产生信息,不是全真绝对的信息。真多圈全行程绝对值编码器在使用时,其传感信息已经预先在编码器内部,与时间无关,是全真信息,也称为全行程绝对值信息,因此不受停电多久和内部与外部干扰影响。伪多圈的部分传感器信息预先并没有在编码器内部,而是靠后面编码器要再转起来后的计数累加形成信息,并依赖寄存器寄存变化量,比较变化量。因有外部转动与时间因素介入才能构成传感器完整信息,从信息真实与安全的角度看,伪多圈编码器不是全真的,孰优孰劣从两者传感器信息的完整性的根本差别就可以看清楚了。起重设备的安全性很重要。

另,国产精浦机电的真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在中国国内起重设备中的表现,已经在水利闸门起升,军工航天设备中大量应用,连续应用还在继续使用的已有超过8年了,已经优于上面说到的进口亨斯乐编码器,也可以问一下电梯维修中的电梯平层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维修工就知道了。

网友C:
现在市场上,所谓的进口的、“跨国公司”的编码器,假的、组装贴牌的很多,购买时请认准原产地是哪里的。

注意,编码器行业的法国著名跨国公司是——“B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