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M350-2做皮带秤脉冲称重,不知道怎么编程

楼主(2014-10-16):
大家好,如题,请教一下电脑皮带秤累计流量的编程方法,瞬时流量是一个4-20mA输入的模拟量,组网一个脉冲模块用来计算累计流量,请问怎样编程?感谢!!!

网友A:
做一个定时中断,在这个时间里有多少累计流量,除以这个时间就不是行了吗!!

网友B:
要注意避开浮点数累计时的小值不计的问题。

网友C:
不是太懂但是想下来看看,谢谢了啊

eeeee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