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速度和转矩模式

楼主(2014-10-16):
速度模式一半是用在什么地方?转矩模式有是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来一个回答的啊,没有人啊。

网友A:
速度大部分分用在速度跟随上的,要求同步的问题上较好!力矩自然是那些负载经常变化的地方,而又要求速度恒定的地方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大部分分用在速度跟随上的,要求同步的问题上较好!力...

恩恩,明白谢谢啊。

网友B:
速度控制用模拟电压控制速度,可以设定每一伏电压对应的转速.转矩控制用模拟电压控制力矩,位置模式是用脉冲控制,设定每个脉冲对应电机转过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