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台达HMI的宏命令问题

楼主(2014-10-16):
大家好,初学PLC和触摸屏,有个HMI宏命令请学长们看一下:

$35 = FMUL($33, 10.0) (Signed DW)

$37 = ICNV($35) (Signed DW)

END

这个宏指令在离线模拟时,输入数值到$33内后,$37数显框内值为0。问题出在哪里?请帮忙说明一下

网友A:
$33需要设置成浮点数:右边的“属性表视窗”,进入设置值;数值单位改成"Double Word",数值格式改成"Floating"!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啊,数值格式忘改成浮点值了……还想再请教一下,我在 double Word 默认的“unsigned dicimal”数值格式下,也能输小数,见图中输入的“2.8”,请问这个是什么格式的数啊?是浮点数“2.8”么?

引用 网友A:
$33需要设置成浮点数:右边的“属性表视窗”,进入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啊,数值格式忘改成浮点值了……还想再请教...

“unsigned decimal”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无符号的十进制整型数据,范围从0-65535,此处小数点是假的,比如PLC中存的值是1000,你设为2位小数,它就显示为10.00,设1位小数就显示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