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空载和加载波动

楼主(2014-10-16):
称重传感器是不是量程小,精度和波动都小?30kg的传感器和料斗连接,料斗加料只有4kg,料斗里没有料的时候波动很小不到1g,加到2-3kg时波动就很大,有10几g,貌似载重越重波动越大,由于要求比较高所以波动太大没法做。是不是传感器的量程问题?托利多单点式。

网友A:
这个和量程没有关系 托利多的传感器精度一般都2mv/v,6线的。

你的激励电源是多少?5V还是10V?变送器又是用的哪种?接法是4线还是6线?

如果是4线 反馈线有没有并联?6线的话看看你的接线是不是屏蔽线的没有接地的问题。

一般都是这几个问题。

像你这种只有几十千克的传感器 完全可以用小的标准砝码去校准,检测输出的线性以。不用担心

楼主:
激励是5V,用的台达的称重模块无变送器。传感器是4线,无反馈线,2根激励2根信号线。称重线性测试过没有问题。现在就是空料的时候基本无波动,加上2-3kg料的时候就开始2-15g之间波动,由于要测算流量要求比较精确,误差较小,所以应该保持在2-3g左右的波动。现在不知道是不是量程的原因导致的波动幅度大。

网友B:
硬件有问题么?比如安装、震动等。空载时波动不大,加载后有波动应该不是传感器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激励是5V,用的台达的称重模块无变送器。传感器是4线,...

对啊硬件连接呢,料斗称重液体,你的液体如何进入料斗?从底部还是上部?存不存在液体的冲击造成料斗晃动?

网友C:
是悬空的还是落地的?如果在地上可能是安装传感器不在同一平面上。

网友D:
空载没问题,那么传感器、AD都没有问题。加载出问题,就应该是料斗加料过程中引起低频振动,料斗刚性不够,料斗重心过高,物料不稳都可能造成这个波动。不太好克服,建议PLC滤波。你可以写个程序用PLC快速记录(不滤波,越快越好)到PLC的掉电缓存中,然后把记录上载到电脑汇成电子表格文档,用电子表格把数据做成波形,就可以找出波动的特点(如频率、振幅等)。

多加几次不同的载荷,多分析,然后对症下药。

我用这个方法分析过一个皮带秤振动案例。

网友E(2018-02-05):
使用环境有震动吗

网友F(2018-08-05):
想一想单摆的频率公式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