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顺序功能图请教

楼主(2014-10-16):
   各位师傅请教下下面这个顺序功能图怎么写基本指令!

   左边的主程序我是这样写的:

LD Y21

OR Y24

AND X5

SET M1

LD X5

OR M0

ZRST S20 S22

ZRST Y20 Y24

OUT M8034

LD X0

PLS M0

CJ P0

LD X6

OUT Y20

LD X7

OUT Y21

LD X10

OUT Y22

LD X11

OUT Y23

LD X12

OUT Y24

FEND

P0

自动程序

END

现在右边的程序我不知道怎么编!有哪位师傅能花点时间回复我一下啊!谢谢!

网友A:
  右边和左边一样呀,先写好 S20 的 输出然后 再写 S21  的输出, 两个关系是并列关系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和左边一样呀,先写好 S20 的 输出然后 再写 S21  的输出, 两个关系是并列关系的说

  今天我把整个程序写了一边指令!师傅们看看问题都有哪些!

主程序

1 LD Y21

2 OR Y24

3 AND X5

4 SET M1

5 LD X5

6 OR M0

7 ZRST S20 S22

8 ZRST Y20 Y24

9 OUT M8013

10 LD X0

11 PLS M0

12 CJ P0

13 LD X6

14 OUT Y20

15 LD X7

16 OUT Y21

17 LD X10

18 OUT Y22

19 LD X11

20 OUT Y23

21 LD X12

22 OUT Y24

23 FEND

24 P0

25 自动程序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右边和左边一样呀,先写好 S20 的 输出然后 再写 S21  的输出, 两个关系是并列关系的说     内容的回复:  今天我把整个程序写了一边指令!师傅们看看问题都有哪些!主程序1 LD Y212 OR Y243 AND X54 SET M15 LD X56 OR M07 ZRST S20 S228 ZRST Y20 Y249 OUT M801310 LD X011 PLS M012 CJ P013 LD X614 OUT Y2015 LD X716 OUT Y2117 LD X1018 OUT Y2219 LD X1120 OUT Y2321 LD X1222 OUT Y24 23 FEND24 P025 自动程序

自动程序

1 LD M8000

2 SET S0

3 LD X3

4 OR X1

5 ANI X4

6 ANI Y24

7 ANI M1

8 SET S0

9 OUT T0 K50

10 OUT T1 K100

11 OUT T2 K150

12 OUT T2 K200

13 SET Y21

14 LD T0

15 SET Y20

16 LD T1

17 SET Y22

18 LD T2

19 SET Y23

20 LD T3

21 SET Y24

22 STL S20

23 LD X4

24 OR X2

25 AND Y24

26 SET S22

27 LD X1

28 AND M1

29 SET S21

30 OUT T4 K100

31 OUT T5 K200

32 OUT T6 K300

33 OUT T7 K400

34 SET Y24

35 LD T4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右边和左边一样呀,先写好 S20 的 输出然后 再写 S21  的输出, 两个关系是并列关系的说     内容的回复:  今天我把整个程序写了一边指令!师傅们看看问题都有哪些!主程序1 LD Y212 OR Y243 AND X54 SET M15 LD X56 OR M07 ZRST S20 S228 ZRST Y20 Y249 OUT M801310 LD X011 PLS M012 CJ P013 LD X614 OUT Y2015 LD X716 OUT Y2117 LD X1018 OUT Y2219 LD X1120 OUT Y2321 LD X1222 OUT Y24 23 FEND24 P025 自动程序     内容的回复:自动程序1 LD M80002 SET S03 LD X34 OR X15 ANI X46 ANI Y247 ANI M18 SET S09 OUT T0 K5010 OUT T1 K10011 OUT T2 K15012 OUT T2 K20013 SET Y2114 LD T015 SET Y2016 LD T117 SET Y2218 LD T219 SET Y2320 LD T321 SET Y2422 STL S2023 LD X424 OR X225 AND Y2426 SET S2227 LD X128 AND M129 SET S2130 OUT T4 K10031 OUT T5 K20032 OUT T6 K30033 OUT T7 K40034 SET Y2435 LD T4

36 SET Y23

37 LD T5

38 SET Y22

39  LD T6

40 SET Y21

41 LD T7

42 SET Y20

43 RST M1

44 SET S22

45  OUT T8 K50

46 OUT T9 K100

47 OUT T10 K150

48  OUT T11 K200

49 RST Y20

50 LD T8

51 RST Y21

52 LD T9

53 RST Y22

54 LD T10

55 RST Y23

56 LD T11

57 RST Y24

58 STL S22

59 LDI Y24

60 STL S0

61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