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图形编辑器中出现“未知的对象”如何解决该问题

楼主(2014-10-17):
求大神帮忙,现在想换台电脑,但是工程考到该电脑后打开图形编辑器就会出现很多的“未知的对象”,运行画面中也会出现,该问题如何可以解决!

网友A:
把项目里面的名字改成和新的电脑名一样退出 重新开就可以了

网友B(2022-09-18):
引用 网友A:
把项目里面的名字改成和新的电脑名一样退出 重新开就可以了



请问下,你的意思是把项目重新命名成电脑名称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