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电缆的制作

楼主(2014-10-17):
请知道的指导一下,施耐德触摸屏,型号XBTGT2220的编程电缆,就是和电脑连接的电缆,想自己做一根,就是九针串口的,怎么定义针脚,知道的给个图,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是否有用

楼主:
谢谢你!我的是九针对九针的,而且两头都是母的,郁闷!

网友B(2023-02-26):
买个DP9插件自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