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后面是否加P或N?

楼主(2014-10-17):
求助各位大神一问题,定时定时时间到后,下一网络定时器后面是否加上升沿或下降沿触发,依据什么?

网友A:
  这个看你使用现场的,如使用定时器就一般的光电感应信号,且常有的,你不使用上升沿也是可以 样的运行程序

网友B:
一般在前面加个常闭逻辑,时间到了将开关置一,当定时任务执行后将逻辑清零。

这样的场合最好不啊做前后延检测

网友C(2014-12-01):
感谢楼主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