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在低于50HZ下转矩和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14-10-17):
楼主在做一个空压机节能方案,准备在空载下用变频器降频运行

目前已知电压为380V,满载电流为500A,空载电流为150A,满载下COSφ为0.8,空载下COSφ为0.65,电机效率0.872.如果变频器使电机运行在30HZ,那么其转矩和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
空载电流和COSφ都是在目前50HZ下测得的

网友A:
空压机负载特性是恒转矩的,所以空载或者满载电流在全频率段基本相差不大。至于功率计算无非就是套用公式了,要计算准确节电率的话最好装个电表。

网友B:
78io7t8i7y89it78o789p8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