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给个S7-200读取水表的程序吧!!

楼主(2014-10-17):
水表的模块型号是JRM-2C,9600波特,N.8.1,

   脉冲常数:1P/m³,通信间隔>=1s

             说个编程思路也行啊。
      plc是

                 西门子S7-200

网友A:
直接用MODBUS通讯读取不就行了

网友B(2014-12-02):
你的水表通讯协议是什么啊?

如果是ModbusRtu协议,那就你就ModbusRtu功能块

网友C:
配一个高速脉冲模块。。。。

网友D(2015-01-01):
谢谢各位老师 学习了

网友E(2018-09-13):
水表的读取编程思路,这个问题相当于: 某个人是个人,会说话,他身上有钱, 求我需要让他把身上的钱给我的方法。当然方法可以是抢劫,但是按正常的方法是,你要知道他说什么话,即使是外星文,也要知道每个词的含义。

网友F:
看看水表的通信协议啊  modbus  或者用自由口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