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模拟量4-20ma转化成数字量最后显示出压力显示出来的一个转化算法

楼主(2014-10-17):
求一个算办法,关于模拟量转化成数字量最后在触摸屏上显示的方法,谢谢

网友A:
这个转换成数字量和所需量程有关系

网友B:
PLC数据在触摸屏显示其实很简单

http://bbs.gongkong.com/d/201407/567215_1.shtml

网友C:
首先将模拟量输入转换成工程量,然后做显示

网友D:
首先应确定你的模拟量读到PLC,如果PLC自带模拟量模块的话,直接接至模拟量口,如不带,则需加装模拟量模块,硬件连接好后,软件设置量程,确保读至PLC的D地址(PLC内部为数字量),  然后在触摸屏上设置数字量显示,地址关联至PLC的D地址,注意BIN和BCD,加上小数点位数就OK了

网友E:
楼上说的很全面,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应确定你的模拟量读到PLC,如果PLC自带模拟量模...

谢谢大家

网友F:
确定量程后,那计算器算一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