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键启停带延时

楼主(2014-10-17):
现有一控制求:单键启动和停止两台电机A和B,单键启动后A电机先启动,延时一段时间后B电机启动。单键停止后,B电机停止,A电机延时后停止。如何写程序?

网友A:
利用定时器接通延时和断开延时。

网友B:
再或者用步进指令

网友C:
写的繁琐,凑合看看吧

网友C:
哦,我写的是先停A后停B,你改改

网友D:
跟单按钮启停一个电机一样。然后把第一个电机的启动和停止信号做第二个电机的启停控制就行。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不自己想想该怎么做呢

网友F:
先停a都这么麻烦,先挺a只要3个网路就可以做到,晚上我把先停a和先停b都给你发上来,只是为了自己练手,所以今天特意为你写的,只不过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这样简单的程序也要找人写,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楼主:
我是在向大家学习!谢谢大家的回答,不过YL1988的答案我看不明白,不过还是谢谢你回答。

网友F:
我的你肯定看的来,晚上给你发

网友F:
晕啊,下不了那个截屏插件,图片怎么这么小?

网友F:
这个是B先停,A先停的马上发

网友F:
这个先停A,这个简单吧?

网友G:
应该不是很难,就是在单按钮起停的后面再多加个条件即可

网友H:
通过按钮X1,按下第一次Y0(A电机)运行,按下第二次延时10秒y1(B电机运行),按下第三次Y1(B电机)停止,按下第四延时10秒Y0(A电机)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