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ntouch与 unity变量对应关系

楼主(2014-10-17):
如Unity中的变量地址是%Q0.5.0,%M32.那么在InTouch里面的地址应该怎么写?

网友A(2016-04-06):
Quantum和Premium系列的寄存器编号是这样安排的,%Qx和%Mx在内存中存储在0xxxxx的区域里,如果是Quantum系列的PLC,可以在硬件组态中进入对应的输出板,点击更新后可以看到%Qx对应的%Mx,在intouch中编辑TAG时直接将%Mx中的x不变,前边补0凑够6位即可。对于Premium系列的,无法看到%Qx对应的%Mx,只能用赋值语句赋给一个指定的%Mx,然后在intouch中编辑TAG时要将%Mx中的x加1后前边补0凑够6位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是Quantum系列的,%M32在intouch中的地址是000032,Primium系列的在intouch中是000033

网友B(2016-06-14):
谢谢楼上的详细答复,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