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的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4-10-17):
我设定一个10S接通的定时器,在第5S的时候将EN端掉电,过10S再将EN端得电,发现在得电的时候,定时器的输出端已经接通,并且时间值也已经变为10S!我现在需要的是断电不保持

网友A:
定时器前面加触点,触点断开,定时器复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前面加触点,触点断开,定时器复位的。

施耐德PLC的定时器没有这个  解决了 需要加一句话  冷启动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定时器前面加触点,触点...

施耐德的冷启动就是直接断电重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