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43 + AMP20540 奇怪故障

楼主(2014-10-17):
刘工你好,

我们公司目前是一张卡2143是驱动四个电机,两个电机为一组做实验用。现在有一组好的,一组不能转。万用表测下来好的有电压,不转的没有电压。将两组线互换后之前不转的可以正常转了,好的那组不转。功放的话我们也换过新的,但是现象一样,是否可以证明是控制卡出了问题?

但是我们换上新的卡,软件不能识别,自动查找也失败,我们之前的卡是2143 rev E,新买的是rev F,是否和这个有关?

多谢啦!

网友A:
“将两组线互换后之前不转的可以正常转了,好的那组不转。功放的话我们也换过新的,但是现象一样,是否可以证明是控制卡出了问题? ”

多半就是了

“但是我们换上新的卡,软件不能识别,自动查找也失败,我们之前的卡是2143 rev E,新买的是rev F,是否和这个有关?”

应该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两组线互换后之前不转的可以正常转了,好的那组不转。...

 非常感谢刘工的回复,

“将两组线互换后之前不转的可以正常转了,好的那组不转。功放的话我们也换过新的,但是现象一样,是否可以证明是控制卡出了问题? ”

多半就是了

--如果是卡的问题的话,修复的可能性怎么样?哪里可以修?

“但是我们换上新的卡,软件不能识别,自动查找也失败,我们之前的卡是2143 rev E,新买的是rev F,是否和这个有关?”

应该没有关系。

如果说没有关系的话那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是哪里有特别设置? 同样的型号自动搜索就能找到。

网友A:
--如果是卡的问题的话,修复的可能性怎么样?哪里可以修?

修复的可能性,没有具体检测不敢随便说,这个现象如果是卡的问题,应该可以修好,如果驱动器的问题,就不清楚了。哪里修的问题,您可以和您的供应商联系。

如果说没有关系的话那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是哪里有特别设置? 同样的型号自动搜索就能找到。

软件搜不到卡的,可能出问题的比较多,很多是windows系统的问题。单从控制卡的角度来说,如果强制恢复到出厂设置后,还不能被搜索到,而别的卡可以,那我会优先怀疑是硬件故障。

网友B:
曾经也遇到过此类的情况,我当时查出的原因是板卡的PCI插槽没插好而造成的,您可以尝试一下,但不敢保证是此问题造成,具体原因还得您自己在现场检查!

网友A:
“曾经也遇到过此类的情况,我当时查出的原因是板卡的PCI插槽没插好而造成的,您可以尝试一下,但不敢保证是此问题造成,具体原因还得您自己在现场检查!”

dmc-2143是通过网线与pc连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将两组线互换后之前不转的可...

 刘工你好,多谢你耐心回复。

我现在装了个galil suite 后给卡分配了个ip,后卡可以认出了,卡的序列号也显示了。但是打开我的测试软件还是显示unable to initialize and enable Unit1 wire flex axes. 所以说光认出了卡还要设置什么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卡的问题的话,修复的可能性怎么样?哪里可以修...

 刘工 你好,

我装了suite之后给卡设置了个ip,但是想改这个ip的话要怎么操作?

另外我们的DMC smartterminal 怎么controller删不掉,更恶心的是越删还越多。

网友A:
可以用 IA 指令改地址,但是网口连接的情况下,改过地址立刻和pc的通讯就会断掉。pc这边就要重新连接一下。

DMC smartterminal 上的controller删不掉,越删还越多这个情况,可能是您的操作系统的问题,这个我也没有绝对把握。之前有类似的经验,客户的系统是被第三方软件“优化”过的,系统中缺少某些网络相关的功能模块,造成注册表上无法通过网络查找新控制器、无法连接有ip地址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IA 指令改地址,但是网口连接的情况下,改过地...

 谢谢刘工,那是用带ip地址的连,还是用COM开头的连,我用COM的连显示 IO bus ... error,应该也是连接问题。 那用带ip的连的话怎么操作,是不是在terminal里面写 IA192.168.0.2? 还有没有其他要注意的格式?我敲的命令:IA(空格)192.168.0.2 弹出来 command failed due to timed out (-201).  您说的pc要从新连是什么意思? 本地连接断开重连?

对于操作系统的问题,您当时怎么解决的?

网友A:
那是用带ip地址的连,还是用COM开头的连

com开头的,是表示串口,后面的数字是串口号和波特率。

您说的pc要从新连是什么意思?

本地连接断开重连。

对于操作系统的问题,您当时怎么解决的?

没办法解决,只能是通过串口连接,然后把ip地址清掉,再让galil的软件去找,或者是把ip地址改成注册表里现有的地址,再 用那个地址连,算是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用带ip地址的连,还是用COM开头的连com开头的...

 刘工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现在已经成功换上新卡开始运转了,但是目前有一个轴的电机能转,但是不是按照我设定的频率在转,其频率比其他3个轴的要快很多,这会是那部分出了问题呢?

电机和控制卡功放都是新换上的。

网友A:
但是不是按照我设定的频率在转,其频率比其他3个轴的要快很多,这会是那部分出了问题呢?

首先要检查,是新电机——尤其的编码器——的规格是否与旧电机完全一致。另外,就是判断新的第一轴电机是受控的转动还是不受控的转动,例如,ST命令是否可以让电机停止。如果电机是不受控的,就要检查不受控的原因。比如接线有疏忽,比如有参数不匹配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不是按照我设定的频率在转,其频率比其他3个轴的要快...

 多谢刘工解答,目前确认是编码器问题,已经更换成功。

但是我们由于保养不当,3个功放都坏了,我怀疑和我们的电气柜的通风散热关系很大,以您的经验放大器上最容易坏的是哪个器件呢?

网友A:
以您的经验放大器上最容易坏的是哪个器件呢?

这个,我的经验也不多啊。

网友C(2014-11-20):
我在维修,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这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