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问题STRUCT

楼主(2014-10-17):
就是这个STRUCT变量,怎么找也找不到,

还有就是数组变量如何作为FB的参数

网友A:
结构在数据类型中定义,然后建立变量时可以被指定为建立的结构变量类型。

在FB中,数组只能作为内部变量或者IN_OUT变量,所以,如果需要将数组作为FB的参数,你需要在输入输出或者内部中建立。

网友B:
结构体类型只有在CJ2里面有,在使用功能块的时候插入变量时,点击高级,可以创建数组类型的变量

网友C:
不是写的很清楚么?这个功能只有在CJ2机器里才有,,而且必须要欧姆龙Cx-programmer9.0以上版本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在数据类型中定义,然后建立变量时可以被指定为建立的...

能不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FB如何调用数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