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两头并接供电

楼主(2014-10-17):
把一个电缆围着车间一圈后,两端接在同一个断路器下端。  这样可以提高载流量,不过有没有什么缺点! 欢迎高手指教。。

网友A:
环路,通讯上很多,强电这样做不是很合理

网友B:
这样没弄过,待高手指教。

网友C:
有点儿危险,环路供电得有相应的保护措施才行

网友D:
没有这样使用过,原理上倒说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可以这样做,但必须在断路器下写标配注释。为了安全最好不要那样做,不要为了省线忘记安全啊,安全第一才对

网友F:
这个根本就不是真的环路,说白了就是一根导线!

我不知道你们那些电气知识咋学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根本就不是真的环路,说白了就是一根导线!我不知道你...

对呀 ,就是一根导线两端都供电,这样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G:
缺点说不上吧,是不是相当于1条导线对折起来用咯,只要不接错,不短路应该没什么事吧

网友H:
缺点:浪费电线,不安全,断路器不能起到保护。

网友I:
不是环路,这样就把一根电缆当两根用了啊!没这样过。

网友J:
理论上可以,但出于安全考虑不要这么做,来电方向混乱。停电维修时对于陌生人员停不干净造成触电的可能。

网友K:
你这样不行,和一根一样用。除了取中点。你看一下并联电路。

网友L:
可以用吧,现场经常这样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