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制作永动电机!!求各位大神鉴定真伪!!

楼主(2014-10-17):
今天在网上看到牛人制作永动电机,分不出是真是假,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觉得不太可能实现的,但是又好像看不出破绽,各位大神鉴定下。。。

好了,直接上视频,看完再说:http://v.pps.tv/play_38UD2S.html

或者手动复制到地址栏:v。pps。tv/play_38UD2S。html           (前面加 http//:       然后。换成 . )

不是广告帖……

网友A: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网友B:
真的假的,还能这么玩,每家搞一个回家照明得了

网友C(2015-01-22):
假的!桌子下面有高频磁场,还有如果你的白炽灯亮的程度(如果是真的白炽灯,当然这里不可能是),那样的功率你用手把电机停下来会很费力的!

网友D:
永动,不可能的,磁能倒是行得通,但磁性物质磁性消失了,还是要充磁的。

网友E:
桌子底下放了220v大线圈,通过线圈感应,跟无线充电器原理一样

网友F:
假的,桌子下面可能有一个电磁灶,线圈漆包线那么细,电流是mA级,手接触电极又不触电,电压也不高,不可能点亮灯泡,都是PS。

网友G:
怎么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网友H:
这个是风门调节电机,永动机是要打破能量守恒定律的

网友I:
我也觉得是假的,他那个灯有问题。

网友J:
永动机的视屏太多了。我的一位同事也迷上这玩意了。

网友J:
他选择了一个,从网上买了不少东西,仿制,也木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