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报警消除

楼主(2014-10-17):
请教;

           我有一台包装机是OMRON的PLC和omron的触摸屏,包装机上出现了一个报警无法消除,检查触摸屏报警找到了报警的对应位地址在CIO区比如00170.11,但是我在PLC程序中无法找到对应的位地址,请教是怎么回事?,触摸屏里的地址与PLC里的地址是一个怎样的对应关系?谢谢!

网友A:
触摸屏的说明书里应该有定义

网友B:
CIO区的170.11,按道理应该是输出点Y170.11,OMRON的输出一般是100.00-100.11,101.00-101.11这样排列的,如果在PLC程序里找不到的话就可能是用其他指令批量置位复位的,如果确定是170.11的话,你可以写个单独复位的程序,RSET 17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