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模拟量0-20ma和称重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4-10-17):
  称重传感器显示仪表上面端口输出的0-20ma,我连接到PLC-AD2上后,采集的0-4000数据和0-20ma不成线性比是怎么回事?谢谢大家

网友A: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是干扰问题;二是仪表需要标定一下。

网友B:
仪表需要标定。以前遇到过的问题,欢迎交流254489112@qq.com

网友C:
仪表需要标定?如何标定?我是新手,请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仪表需要标定。以前遇到过的问题,欢迎交流2544891...

 请教下怎么标定啦?现在我的几台设备都有误差,都不成线性比,我用的是松下FPX-AD2

网友D:
根据量程选择合适的砝码进行标定 应该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量程选择合适的砝码进行标定 应该能解决

 你的意思是用砝码标定零位和满载量程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