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00PLC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4-10-17):
我用300的PLC定时器共256个但是现够用了 他是两套放在一起的 一个PLC主机 ,定时器在fc块能不能重复利用 ,我弄过第一个块跑的挺好  但是到了下一个块就不行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用计数器的话  怎么用第一路计数器启动一段时间后停掉第二路计数器启动把第一路计数器复位了

网友A:
是否是地址重复了。

网友B:
在300中最好定义地址和变量类型,这样就可以减少地址错误

网友B:
原则上不能重复使用同一个定时器,但是可以在不同的FB中使用同一定时器,不会冲突。当然条件要充分。

网友C:
最好把程序上传上来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