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MAC的闭环控制问题

楼主(2014-10-17):
   我研究的是基于PMAC的焊接小车,小车沿X轴横向移动的时候,通过传感器测得的距离数据来控制Y轴的前后移动。问题是当编写好运动程序并运行后(程序里包括X,Y轴电机的运动),没办法再调整其中Y轴电机的运动,即Y轴电机只按运动程序里编好的程序运动,而无法实现根据外部传感器检测到的值改变运动距离。请教如何实现这种“外部反馈控制”?谢谢!

网友A:
试试,把反馈回来的值,作为一个变量P1,运动程序里Y的运动如果为  Y 100   ;那么现在为

Y(100+P1),看看效果吧

楼主(2014-11-17):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反馈回来的值,作为一个变量P1,运动程序里Y的...

谢谢回答!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