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手机安装了手机工控但打不开呢?

楼主(2014-10-17):
我的手机是苹果5S,扫描的下面的二维码,上面那个扫描不识别。下载安装完成后却打不开,打开时在屏幕上闪一下就关闭了,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卸载掉在重新安装一下吧

网友B:
 重新安装一试试,我的安桌系统使用正常

网友C:
我的也是5S,目前版本7.1.1(11D201),刚装上试了试也没问题

网友D:
苹果的机器有很多软件都不支持吧

网友E:
从开一下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