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西门子S7-200里边的异或指令咋用啊?

楼主(2014-10-17):
谁知道西门子S7-200里边的异或指令咋用啊?

网友A:
可以在软件的帮助文档里找答案

网友B:
指令对两个输入数值(IN1和IN2)的对应位执行XOR(异-或运算)操作,并在内存位置(OUT)中载入结果

异或规则:如果两个值不相同,则异或结果为1。如果两个值相同,异或结果为0

网友C:
逻辑指令里的“前逻辑结果取反”指令

网友D:
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最简单实用的:单按钮起停电机,可以直接用到异或指令。

网友E:
异或一般用在计算通讯数列的校验码的时候..平常用的不多.

网友F(2018-09-13):
异或指令就是把2个数值相相异或,得到结果放到第3个数值这边去. 可以理解为和加法减法差不多的一个使用方法, 这个是它的用法; 至于它的指令自身的意思,它是一个2进制的加法,0+1=1,1+0=1,0+0=0, 这几个容易理解,1+1=0 ,这个可以理解为1+1=10,然后把1去掉,保留0,  总结起来它是按位的相同为0,不同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