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错误处理

楼主(2014-10-18):
打开pro文件出现 Unexpextde internal c-tree(R) error #215 (uerr_cod=0)

对话框 打不开程序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保存是否出错;

2、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保存是否出错;2、版本?

是否和系统有关系 比如用WIN7

网友B(2015-04-25):
重装CBF软件

或者用安装软件修复下

网友C:
我的项目文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现在无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