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冗余系统

楼主(2014-10-18):
 现在想做这样的一套系统,一个PLC-A控制设备,另一个PLC-B作为备用,当A 故障时,启动B作为控制,请问如何去实现这样的功能?施奈德的PLC能否满足这样的需要,需要配备什么模块 ?

网友A:
OMRON PLC都是有双工单元的,安装两个PLC,一个使用 ,一个同步运行,如果自使用的出现问题,同步运行的CPU模块自动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