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触摸屏如何输入负数,如何显示负数,谢谢。

楼主(2014-10-18):
我想在台达触摸屏上显示负数,可是暂时没搞出来,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A:
数值格式选signed decmical,如果数值范围在正负3W多之间,那么数值单位选WORD,如果超过,那么就选DOUBLE WORD.

网友B(2017-08-17):
引用 网友A:
数值格式选signed decmical,如果数值范围在正负3W多之间,那么数值单位选WORD,如果超过,那么就选DOUBLE WORD.

谢谢大神指点!表示衷心的感谢!!!

网友C(2017-12-14):
正需要这个程序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