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称重传感器与称重仪表的使用实例分享

楼主(2014-10-18):
共同学习,多多指教……

网友A:
看看可以了解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B:
刚好要用称重传感器,学习下

网友C:
看看什么资料

网友D:
好奇是什么资料,希望有用

网友E: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F(2014-12-01):
学习学习,希望有用。。。。

网友G:
得先让看看吧 ?没有看到回复什么啊?

网友H:
    学习的来了

马 情 技术支持

手机:15858427602

宁波朗科精工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宁波江北区甬江工业区振甬路137号   邮编:315021

电话:0574-87232366     http://www.locosc.com.cn/main.asp

传真:0574-87630707     E-mail:service@locosc.com

热线:4006788987          QQ:794171397

   秉持专业    致力服务

网友H:
楼主是哪个公司的    这是静载称重模块应用啊    三只、四只都可以的

网友I(2015-01-13):
好人一生平安 谢谢 谢谢

网友J(2015-02-17):
看看可以了解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K:
什么资料,先看一下,谢谢!!!

网友L:
看看学习一下,我菜鸟一个

网友M:
SB称重传感器与称重仪表,看看

网友M:
SB称重传感器与称重仪表的连接

使用实例分享

   本系统所需要称重的料仓为固定料仓,所以在此选用SB静载称重传感器,SB静载称重传感器又分为固定式、半浮动式和全浮动式三种。根据所称料仓的体积可以算出满仓时的料仓重量,根据重量来选择称重传感器的型号及所使用的个数。一般料仓的传感器至少三个,三点一个平面嘛。这里我们选择四点矩形安装,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四点的传感器是有要求的,否则会导致称量不准,安装方式如图:

下面开始我们的电气连接,我们这种传感器的接线方式如图:

但是我们四个传感器同时接在一个称重显示仪表上不太现实,一是仪表上接线太多显得零乱,还有就是咱们传感器上所佩带的线只有三米长,这样会大大地限制了咱们显示仪表的安装位置,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增加一个集成接线盒,如图:

这样不但解决了以上两个问题,并且也显得高端上档次。接下来我们开始选择现场显示仪表,对于现场仪表要求不是太高,基本上满足一下三个要求就可以:

1,          必须满足现场可以进行清零操作(工艺要求)

2,          采集信号线必须支持有反馈信号的七线制接法

3,          必须有模拟量信号输出,供PLC采集,具体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只需与PLC配套就可以。

网友N:
多谢,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O(2015-06-06):
来学习 科技科技科技科技

网友P(2015-11-10):
什么几把玩意。。。。。。

网友Q(2016-03-26):
谢谢提供资源。。。。。。。

网友R(2017-10-24):
每次都要回复才能看

网友S(2018-02-13):
刚好要用,谢谢

网友(2018-07-13):
这不是使用实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