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ollyView6.55与LE系列PLC的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4-10-18):
关于HollyView6.55与LE系列PLC的以太网通讯

上位机软件和LE系列PLC通过LE5403,以太网连接,应该注意写什么?

楼主:
1.LE系列PLC,需要增加LE5403以太网通讯模块;

2.在AutoThink中完成配置,对LE5403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进行设定;

3.通过串口下载程序;

4.在计算机中打开HollyView6.55,在设备中添加LE_TCP的通讯设置

A.选择和利时HOLLYSYS_LE_TCP

B.增加设备驱动名字

C.填写从站PLC的IP地址、端口号、站号

5.使用普通网线连接PLC和计算机,双双运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