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变频改造的PID该如何设定

楼主(2014-10-18):
楼主要搞一个空压机的变频节能改造,用的S7 200加变频器

当前运行模式是这样的,空压机电机一直运转,在达到0.7MPA时卸载,进气阀关闭,这时出口气压会下降,下降到0.62MPA时进气阀打开,电机满负荷运转,从而保持出口压力在0.6-0.7之间

楼主想改进为,我设定气压值为0.65MPA,进气阀一直打开,出口压力作为采样值送到PLC中进行PID运算,然后输出个模拟量给变频器

问题1:PID参数大致是个什么范围,采样周期多少为好,是否应设定输出上限和下限,

这个报警低限高限是不是就是上下限??

问题2,:S7200 PID输出最后是不是应该有偏置值,比如正常运行情况下,变频器30HZ能基本满足气压,在输出上应该把这个偏置加上呢?

网友A:
PID参数要根据实际情况慢慢调节

网友B:
在控制进气阀的管路上加装一个容调阀就很好的解决了

网友C:
正在学习PID,请高手指点!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向导做出来的PID参数被固定了,如果我要在现场调试PID参数,是否PID指令比较方便些

网友D:
用PLC太浪费了  变频器自带PID功能

网友E:
用一好点的变频器,PID 控制,保留原电路,加上变频控制,变成工变频控制。

网友F(2014-11-25):
很简单,可以到我们网站上看看 应用案例

网友G(2015-03-31):
我们公司的空压机就是在原来电路的基础上更改的。我们有六台空压机,其中两台公用一个变频器,一拖一备(备用可以工频启动。)六台全部可以群控。

网友H:
S7-200的PID控制挺好用的,我做了一套进出料的自动化控制使用的就是200的PID功能,控制方案是这样的,通过料箱料位的高低来控制进出料变频器的频率,使料位的高度保持在设定高度,这套系统进展还是挺顺利的,就是有个小问题浪费了我不少脑细胞,在此给大家分享一下,进料出料PID参数一个是正作用一个是反作用,其他的就是调参数了,刚开始我还以为是200的PID不好用呢都打算用300了,后来一顿折腾还是挺好用的,至于上下限报警手自动这个就看实践情况而定了直到系统稳定好用为之,预祝楼主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