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A-A2伺服使能

楼主(2014-10-18):
哪位老兄有伺服设定经验帮忙看看

p2-10设定101,pin9也0v有效,伺服使能没给上

网友A:
有没有报警

网友B:
COM+有接入+24V?           建议你先将产品复位以后,再试试。然后再去检查线路,DI是否构成输入回路

网友C:
P2-10为101 表示伺服on,要保证9脚接通

第二,若用PLC控制,需要将35 39 接24V+,作为提升准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