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配电室噪音大的原因

楼主(2014-10-19):
低压配电室噪音大,用木棒敲打了母线铜牌各个螺丝,声音更大了,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仍没有找到哪里有问题。感觉螺丝没有松动。最近2500KVA变压器油温升高了。

楼主:
有人能给予帮助吗????

网友A:
低压配电室噪音大和变压器油温升高没有直接关系吧

油温升高除了负荷增大就是变压器本身故障原因

配电室声音大可能是柜体质量问题,柜体质量一般容易震动发出声响,

其次如果变频器多,或者柜子里有电抗器之类的都会有声音的,随之时间的推移柜体里的接触器

一会声音越来越大

以上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观测负载电流是否增大了?动力回路的大功率半导体器件增加造成电源质量畸变,都会引起各种器件的共振。没关系的变压器油温在额定温升之内。

网友C:
是否有电抗+电容,0000000

网友D:
我在魏桥创业集团氧化铝厂上班,动力运行的。每天巡视高低压配电室,也会遇到低压配电室噪音大的情况。一般都是由于负荷大变压器的噪声,变频器运行时本体内的风机声音也会有一定原因。如果说母排柜体噪声大那就是有固定不牢固的情况。用测温仪或者热成像检查一下母排连接处是否有发热的情况。

楼主:
楼上各位分析的都很有道理,但是我经过这几天的观察。问题估计是断路器失压线圈接触不好,或者有灰尘导致的。带我查出问题再和大家分享吧,因为最近工厂还不能停电检修。目前,我只是吹了下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