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电阻选型问题

楼主(2014-10-19):
给位老师伺服电机怎么选放电电阻例如750w伺服的选多收w几欧的放电电阻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内已经配了电解电容的放电电阻,无需再加。

你如果指的是制动电阻,小容量驱动器内部配了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没有特殊需要,不用在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内已经配了电解电容的放电电阻,无需再加。你如...

我用的是松下a5系列的伺服因为设备惯性大所以的加外部制动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伺服驱动器内已经配了电解电容...

是制动电阻。

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制动电流超过额定电流,对电机绕组有损害。能加机械制动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