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采集数据

楼主(2014-10-19):
使用昆仑通态嵌入式版本,采集数据。

下面没有接实际模块还好,页面切换比较流畅。

接上从设备之后,进行数据采集。页面之间切换非常卡,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根据个人检验,如果不是你切换到的页面寄存器地址太多的话,就是你的脚本运行效率太低了,有些不好的语句。

我这边有的时候个别页面会有几百个寄存器去读写实际中也 不会太卡,应该还是脚本问题。

允许的话调下波特率,还有分块采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