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电压的分类

楼主(2014-10-19):
   1、雷电过电压与操作过电压

  (1)雷电是自然界发生的极为强烈的电磁暂态过程。主要通过两个个渠道对电力自动化设备产生影响。一是雷电直接击中变电站或调度中心的避雷针、避雷线,产生的瞬变电磁场对周围空间范围的电子设备的电磁作用,对封闭的金属回路产生压电流,对开口的金属回路产生感应电动势。由于雷电电磁脉冲的作用十分强烈,感生的电压可能很高。经地线泄放入地的雷电流引起地网电压升高,在接地系统中各接地点间产生很大的电压差,它们都可能对自动化设备造成干扰,轻则影响正常运行,严重的则会引起设备损坏。二是雷电在线路上空的雷云之间放电,或对线路附近的大地放电,都会使线路因电磁感应产生雷电冲击波或浪涌电压,这种冲击波会沿着线路入侵到与之相连拉电力自动化设备,造成工作错误或设备损坏。若雷电直接击中线路时,产生的浪涌电压更为强烈,危害更大。

  (2)电力系统操作过电压是指电力系统中的故障和操作导致暂态振荡而产生的过渡过程过电压。操作方式和故障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操作过电压的不同类别,主要有: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中的弧光接地过电压,空载线路的合闸过电压,空载线路、空载母线和电容器分闸时的开断电容负载过电压,空载变压器、电抗器和电动机分闸时的开断电感负载过电压等等。

 2、差模干扰和共模干扰

 根据浪涌电压对设备干扰的作用方式不同,可分为差模干扰和共模干扰。

 (1)差模干扰是出现于回路(如信号线或电源线的两条线)中与正常信号电压相串联的干扰。差模干扰Edm出现在电路往返引线L1、L2之间,它与有用信号(源电动势)Es相串联,在受端设备Z上叠加一干扰分量。在电力自动化系统中,这种叠加在有用信号上的干扰分量可引起测量误差或控制误动等不良好后果。

  (2)共模干扰是出现于回路与规定参考点(通常是地或机壳)之间的电磁干扰。Ecm使整个电路对参考点的电位一起升高,共模干扰Ecm在电路中不直接形成与有用信号Es相串联的干扰电压,但较强的共模干扰有可能使电路对地绝缘承受较高的电压而导致闪络或击穿,造成“反击”事故。另外,由于往返引线阻抗不对称,共模干扰可全部或部分转化为差模干扰,需加以防范。

不管是差模干扰还是共模干扰,只要它们的干扰强度足够大,不仅会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严重时更会直接损坏设备。由于它们对设备的作用方式不同,抗干扰的措施出有所不同。

  3、浪涌电压保护机理

浪涌电压保护的基本要求是:在电路没有干扰时,不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工作电路中一旦有浪电压侵入时,将浪涌电压抑制在设备可接受的阈值范围内,保证设备有受到浪涌干扰时的正常运行,并且防止电路元器件和系统的损坏。从电路联接关系的角度来看,保护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将设备从受干扰的工作电路中断开,二是给浪涌电压提供泄放通道,最终使浪涌电压不作用到被保护的设备上。由于保护器件在系统正常工作和浪涌干扰时所表现出的电气性能完全不同,保护器件的伏安特性必须具有强烈的非线性特征。而对于一般的元器件,其电阻基本不随运行工况的改变而变化,其伏安特性表现出良好的线性特征。

 有一类元件,当其两端电压差在正常范围内时,电阻很大,几乎没有电流通过;一旦元件两端电压差增大到一定的门槛值时,电阻迅速减少,几乎为零。利用这类元件可以做成并联型浪涌保护器,从而保护了设备。实际上,浪涌侵入时保护器不可能完全呈短路状态,两端电压也不可能达到零,只能达到一个较小的值,称作箝位电压,只要这个箝位电压小于被保护设备的安全电压,就能有效地保护设备。

   另外有一类元件则具有相反的非线性特征,在正常工作电压下,电阻几乎完全为零,当控制电压(信号电压或电源电压)达到一定的门槛值时,元件马上呈现出很大的电阻值,利用这类元件可以做成串联型浪涌保护器。由于其呈现出高阻态,电路相当于断开,使被保护设备免遭浪涌电压的侵入。

 目前用于浪涌保护的器件有四种:

 (1)二极管瞬变电压抑制器(TVS),电流调节能力强,工作电压和箝位电低,响应速度快,用于保护400V以下的低压电路,能承受50~500A的浪涌电流,有串联型和并联型两种,是电路板保护和理想器件。

  (2)金属氧化物变阻器(压敏电阻), 响应速度比TVS管慢,但通流量大于TVS管,可保护电压低于20 kV的设备,常用于电源保护回路。

 (3)气体放电管或放电火花间隙,是一个充有惰性气体的密封式火花间隙,当两端出现超过其保护电压的干扰时,一小段延时后间隙被击穿变为低阻抗,通流量大(>20Ka),保护电压可达10kV,适合信号保护回路使用。

  (4)固体放电管,是基于晶闸管原理和结构的一种二端负阻器件,响应速度快,无限重复,功耗小,起动电压为5~500V,瞬间冲击电流可达50~3000A,适用于保护电子元器件。

这四类器件的性能各有优缺点,通过配合使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