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 主轴问题

楼主(2014-10-19):
我们有台铣床,fanuc 0i Mate 系统,串行主轴,近期工作中偶尔出现主轴停转暂停3-4秒后又旋转起来也没有报警,从而导致刀具加工件损坏 ,已排除皮带等中间连接问题,也检查过主轴通讯电缆无异常。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请谈谈自己看法有何解决方法??

网友A:
检查程序,是否有跳转程序存在并有暂停程序,控制板按钮有控制的。无意中碰了按钮。

硬件故障不会产生上述情况。

楼主:
我们是加工汽车模具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