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温度模块

楼主(2014-10-19):
对于永宏PLC FBS系列的温度模块FBS-16TC,其更新速度是多少?是否可以修改其时间?

网友A:
更新时间1-6秒,时间是不能修改的

网友B:
FBs-16TC的更新速度是3或6秒更新一次,时间可以在这两个之间做选择,即在编程软件中的“I/O组态”选项下“温度模块”规划表中选择“更新速率”是“一般”还是“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