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菱FX1n安装了FX1N-232-BD 通讯模块怎样和电脑端口的USB口连接

楼主(2014-10-19):
如题 请师傅们说下

方案1:把模块上后,想用我USB-SC09 圆头的这头 接模块的串口这样可以吗 怎么接

方案2:直接买FX1N-422-bd 扩展板有通讯功能吗

请问还有其他办法没,我就是想用通讯模块和电脑连接,连接电脑饿那头是USB口,这样就可以触摸屏和监控程序同时进行了

网友A:
方案1:USB-SC-09为USB转RS422链接线,所以不能用于你的通讯。你可以购买普通的USB转RS232通讯线,然后接驳2,3,5线用于通信,但是不能用于与编程软件通讯。

方案2:可以用于PLC与编程软件的通讯。

网友B(2015-01-03):
市场上买跟232转USB的线,2,3短接,5直连,就可以和编程软件通讯,对PLC进行读写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