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与电流表

楼主(2014-10-20):
电流互感器上写50/5两匝,电流表配的是50/5的,按要求绕了两匝,但是实际电流是27安,电流表显示为15

网友A:
是不是电流表距离互感器太远了,在多绕一匝,试一试!

网友B:
确认绕的匝数没错,就要检查钳电流的方法,钳表是否准确,电流表是否准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