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线的选型

楼主(2014-10-20):
小弟 现在有一台60W 220V供电的电磁阀,需要在电磁阀与PLC控制柜之间布线,主要是由PLC控制柜上的继电器去控制电磁阀的开关,小弟不知道布线(接线)怎么选型,选哪一类的线缆比较合适,线径又是根据啥来选,之前看到有人在DCS上用KVVP的线 做这个 。。

网友A:
KVVP-2*1.5,2芯屏蔽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VP-2*1.5,2芯屏蔽电缆

多谢指教

网友B:
两芯少吗?最后够用吗???

网友C:
使用普通的控制线就够用了

网友D:
由于从plc控制柜到电磁阀的输出电压为电磁阀的额定工作电压,所以使用普通的1平方毫米的铜塑线即可。

网友E: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话,KVVP-4*1.5,4芯屏蔽电缆,多余的纤芯用作备用。

网友F:
屏蔽线也用不到,用RVV-2*1.0普通控制线足够了

网友G:
我们单位用的是4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