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网电压晃动如何防护

楼主(2014-10-20):
大家在日常设备运行过程中,肯定遇到过由于电网电压不稳定,导致设备停机的情况,请问各位大侠,有人在防电网晃动方面做过改进吗?大家知道有哪家公司做这方面的工作?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没有注意过呢,不过电网不稳定我们厂也发生过几次,灯快闪一下,后面所有工控 可能进入 假死 状态 !

网友B:
如果是机电设备建议使用变频器来做,也可以用稳压设备。如变压器之类的。

网友C:
电压波动一般都是因为变压器容量偏小而又有大功率的负荷,或是供电线路较长。解决办法无非就是换大容量变压器或是采用专变或是减少供电线路长度、增加供电线路截面。

楼主:
各位大侠,我说的是由于110KV电网电压波动,导致低压侧电压波动,从而引起变频器、直流调速器报警的现象!有没有方法稳定!

网友D:
你们110会经常有波动?110变11没有变压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压波动一般都是因为变压器容量偏小而又有大功率的负荷,...

网友F(2015-04-20):
电压暂降对连续生产的高自动化生产线有很大的影响,不仅造成产品直接损失,还导致产能简介损失,我们的免维护电压暂降治理方案和在线电压监测设备帮国内很多用户解决了这个问题,欢迎来电咨询 021-62876199转8004分机  18621309503  王工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电压暂降对连续生产的高自动化生产线有很大的影响,不仅造...

补充一句,电压暂降就是俗称的晃电,电网闪断等,是指幅值降落到90%到0%,持续几十个毫秒或者几百个毫秒的瞬态事件。

网友G(2017-10-30):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没有注意过呢,不过电网不稳定我们厂也发生...

 我可以做闪断,电压暂降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