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与机器人通过串口连接

楼主(2014-10-20):
请问:Proface与机器人通过串口连接,Proface需要读取机器人某一个专用的输入输出点的状态(远程/教导/急停/警报),在Proface中如何定义这些专用的输入输出点的状态(远程/教导/急停/警报)地址?

我们用的机器人是:安川FS100和DX100的的机器人!

Proface机型:LT-4301TM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我司机器人负责的是如何与Proface连接以及通讯。

      Proface如何设置应该建议去找Proface的厂家。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53852200*545

<受理时间>

9:00~17:00

----------------------------------------------------------------------

网友B:
在Proface中如何定义这些专用的输入输出点的状态(远程/教导/急停/警报)地址?

可以将机器人的IO信号给到PLC。。。然后用PLC与Proface触摸屏通信。。。这不就简单了吗?

定义这些专用的输入输出点的状态(远程/教导/急停/警报):只需要通过PLC中间转接。。。在PLC定义中间继电器M。。。

例如:三菱PLC与Profa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我司机器...

FS100 读状态   300   读IO信息

远程   [b:[FS100](0300,8001,00,0000)/01]==1

再现   [b:[FS100](0300,8001,00,0000)/02]==1

示教   [b:[FS100](0300,8001,00,0000)/03]==1

保持   [b:[FS100](0300,8001,00,0000)/05]==1

启动   [b:[FS100](0300,8001,00,0000)/06]==1

伺服ON   [b:[FS100](0300,8001,00,0000)/07]==1

IO信息怎么定义的?是有固定的地址?还是随意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我司机器...

你好!

以下是之前安川工程師帮忙写的。

FS100 读状态   300   读IO信息

远程   [b:[FS100](0300,8001,00,0000)/01]==1

再现   [b:[FS100](0300,8001,00,0000)/02]==1

示教   [b:[FS100](0300,8001,00,0000)/03]==1

保持   [b:[FS100](0300,8001,00,0000)/05]==1

启动   [b:[FS100](0300,8001,00,0000)/06]==1

伺服ON   [b:[FS100](0300,8001,00,0000)/07]==1

IO信息,如“远程   [b:[FS100](0300,8001,00,0000)/01]==1”这些是机器人本身定义好的吧?PLC通过网线可以读取它的ON或OFF的状态。请问我怎么样可以知道机器人的这些IO信息?

谢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Proface 和安川机器人的通讯地址都是匹配好的,

      关于具体的定义Proface技术支持应该有详细的资料。

----------------------------------------------------------------------
安川电机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021-53852200*545

<受理时间>

9:00~17:00

----------------------------------------------------------------------

网友C(2014-12-12):
这个太简单了,你根据机器人内的输出信号,里面有网络输出有效,无效设定,设定好后再对应,专用的输入输出信号,对应体形图,很快你就会发现规律了,不能再说多了,自己研究下,这样你才真正的掌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