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么?

楼主(2014-10-20):
自耦减压启动柜在一开始启动前KM1、KM2好好的,且启动后吸合良好,但是当自动切换到KM3工作后,KM1和KM2都同时断开了,为什么KM1还会有吸合不好的声音?不久KM1就烧了。

KM3吸合,KM1、KM2脱开后,我将KM1不常带电的一端线圈进线拆下测量没有接地或带电。手摸KM1发热。我就纳闷了。

网友A:
合理的解释就是,它干累了需要罢工。

网友B:
KM1容量小?无图无真相--需要原理图和实物照片图

网友C:
KM1烧了,是线圈还是触点;更换以后的情况呢,是仍发热么。

网友D:
启动KM3控制KM1辅助触点有黏连或脱开迟滞,检查KM1的控制回路。

网友E:
KM1线圈匝间是否短路。

楼主:
换了新的也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KM1工作时,测量线圈两端电压为380V,停止时是0V,当然线圈有一头是常带电的。。。为什么会烧?烧了3个新的了。,,

楼主:
在线求解,我不能天天换交流接触器啊

网友F:
楼主,尽快分析哈,把现场接线图搞上来

另外问问以前的维修记录,看有哪儿不合理的地方。

这么烧绝对不正常。

楼主:
图都已经发在上面了。。

楼主:
我就想知道,线圈A1为控制路。A2为常带电的。A1明明已经断开。测量线圈电压在吸合时380V,断开时两端电压0V。。怎么还会烧?而且它的工作时间很短,就是一开始的6秒随后就断开了。。。烧的时候还不是在工作的那6秒之后。。。

楼主:
。A1 我就想知道,线圈A1为控制路。A2为常带电的。。测量线圈电压在吸合时380V,断开时两端电压0V。。怎么还会烧?而且它的工作时间很短,就是一开始的6秒随后就断开了。。。烧的时候还不是在工作的那6秒之后。。。A1明明已经断开

楼主:
快郁闷死了,其实这个柜子的原理和线路都很简单。如此这般,很是惭愧啊。。。

楼主:
KM1就是那个星形连接线包的黑色接触器。还有就是大家请看图纸,线圈烧,为什么KM1老烧,KM2就没事儿?这俩是一个线路上的蚂蚱。。。

网友D:
没看见有线路图。看看接触器线圈额定电压是否用错了,控制电压380V,使用了220V的了。或者使用60HZ的。把万用表接到KM1线圈两端,启动时检查线圈的输入电压,如果输入电压低于350V也会造成烧线圈。

另外检查控制回路中的KM3和KM2辅助常闭触点与KM1起互锁作用触点是否有黏联。该脱开时而不脱开。于你所述情况,电机应该是三级启动,不然不会用三个接触器,而你说的是两级启动,KM1KM2同时启动了,变成了两级启动,启动顺序应该是KM1吸合---KM2吸合,KM1脱开或者KM1不脱开KM2同时吸合---KM3吸合另外两个脱开。或者其他方式。总之三级启动变成了两级启动。最大的疑点KM1和KM2之间。

网友D:
图看见了,原理图画的很不规范。启动顺序:KM1KM2---KM2---KM3,三级启动。故障出现在KA触点黏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