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6.2通用版如何操作串口?

楼主(2014-10-20):
  我想利用串口实现两台计算机上的MCGS数据同步,只要一端操作界面有键值变动,另一端也跟这数据刷新同步,MCGS6.2通用版为什么没有串口操作函数?我该怎么办?MCGS7.2嵌入式版有,我不想用嵌入式版的!求大家指点。

网友A:
设备窗口中选择你需要的端口。

楼主:
选择什么端口?谢谢了

网友B:
PC和PC直接你就选COM1,默认是232,通讯协议你就选MODBUS之类的,反正都是PC端,只要报文解析正确就好了。

其实你也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和PC间,就是用1根或2根串口线,发送或者监听报文就好了。

网友C(2018-06-14):
没看懂,为什么需要两个电脑连接

@123。

网友:
说实在的,没理解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