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么样知道现在在哪个画面?

楼主(2014-10-20):
威纶屏,PLC想知道现在在哪个画面,有地址可以读得到吗?

网友A:
我想这个可以通过程序来实现。

一般地,组态是为了显示PLC控制对象的工作状态信息。PLC并不需要知道上位机显示的哪个画面。

你可以把所有的显示画面做个内部寄存器记录,然后再你需要查看的时候去查看寄存器的的位状态。1表示显示,0表示未显示。

具体程序还需要想想怎么写哦。

楼主:
这么复杂的,那还是有别的方法可以实现,比如所有画面跳转都通过PLC来实现,或者,切换画面的时候,通知一下PLC里的地址,也是可以实现的,我想知道的是有没有简单的地址直接可以知道画面编号的寄存器或设置。

网友B:
元件--plc控制--数据写入id ,可以使用下面的寄存器地址来显示触摸屏所在的当前画面。

网友C:
3楼正解,可以用PLC来控制画面切换。这样自然就知道当前在那个画面了

网友B:
弱弱的说句,切换画面是控制画面的切换,无法显示窗口的当前编号。

网友D:
用系统寄存器LW9050(当前显示的基本窗口编号),将LW9050的传到PLC的地址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正解,要的就是楼上这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