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CP1L PLC的USB口与组态王通讯

楼主(2014-10-20):
我想使用欧姆龙CP1L PLC的USB口与组态王通讯,但是在设置通讯的时候找不到对应的通讯设置,请各位大师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欧姆龙的USB口好像不能与组态王通讯哦

网友B:
USB口没有对应的驱动吧?只能用232口或者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口没有对应的驱动吧?只能用232口或者网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