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ware安装

楼主(2014-10-20):
kepware安装时出现不能确定computer ID

网友A(2015-03-23):
你以前有没有装过kepserver,如果有装过的话,就是没卸载干净,把原来的装kepserver的文件夹删掉,然后清理注册表,再装装试试。

网友B:
kepserver 授权是针对各个驱动的,安装完成以后,你找个opc client工具本机测试一下,如果可以找到那就没啥问题